selfscan硬盘维修的必杀技

楼主(2008-04-24):
selfscan一般用于修复大量的缺陷,比如,刷写固件后,用mhdd检测全盘红绿快。修复后的效果,几乎和刚刚出厂的一样。当然,selfscan也是有条件的,个人认为,selfscan成功的条件有三:
1. 固件区的A级数据模块[maxtor: 1e,21,18,37,78]正确。
2. 固件区内没有新增的缺陷[使用命令sa write test检测
3。最好是修复后,正常模式[not safe mode]能够启动。 硬盘类型:maxtor 32049h2 故障现象:bios内不能检测到参数使用工具:pc3000 isa 14.51 操作步骤: 1. 安全模式加载ldr: load an ldr file=> load rom and modules=>sucessful 2. 检测损坏的固件:stardard mode=>fireware zone=>work with fireware zone=>checking of disk f/w structure 检测发现,模块18,1b损坏[缺陷表损坏的情况很多]。 3。执行写测试:sa write test,返回绿色结果 displacement:0
4. 写入正确模块:writing of modules 选择18,1b写入[损坏什么写入什么,务必不要全写!!
5. 修复模块头:modules repair,依次点击 DMCS,U-LIST,AD-POL,AD-PDL
6. 退出。正常模式启动成功。
7. 用MHDD检测,全盘红绿快。
8。开始自检:selfscan=>start selfscan ,返回绿色提示 selfscan initialized sucessfully!
9. 按F12 断电
10. 更换其它电源供电[这样可以修复一些其他的故障]。F
11。察看检测状态:selfscan=>view selfscan state 等待大约30秒钟之后,是否看到了有数字跳动。恭喜你,自检开始了。
12. 自检结束:selfscan end. 自检所用的时间依据你硬盘缺陷的多少确定。通常4-6个小时左右。我最长的一次自检从早上9:00到晚上20:30。 13. 连接到计算机,用mhdd检测,一个绿快都没有。修复硬盘成功!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!
怎么会没人顶呢?

但1E模块在SF中会重新调整的,

网友:
刚到硬盘区,想学学硬盘的维修技术,以前没有什么经验,不管怎样,先顶起来...

网友:
初学,感谢楼主,把自己的经验共享给大家!

网友:
希捷的硬盘一般都是用com线作selfscan吧,

网友:
长见识了,这些工具都不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