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块主板

楼主(2008-04-24):
大家帮忙看一下有谁见过这块IBM主板,是IBM什么机型上的,哪里能下到它的BIOS

网友:
有点像英特尔的的板了,。。。,,,,。。。

网友:
FUN PN 49P1599  确实是IBM的,但不只是哪一款机型,怀疑BIOS有问题。

网友:
去IBM官方网站看看 :D :D :D :D :D :D :D :D :D :D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个扳子,您能告诉我内存和电源插槽之间的三极管的型号吗,我的烧没了,就靠近上边拧螺丝的那个小三极管,还有开机和复位针在哪呀,多谢了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个扳子,您能告诉我内存和电源插槽之间的三极管的型号吗,我的烧没了,就靠近上边拧螺丝的那个小三极管,还有开机和复位针在哪呀,多谢了

三极管印字如下
D0215
FDD
6530A
开机和复位针我也不清楚

网友:
硬盘接口下面那个是什么,你们短接看看~!可能是接口的吧~!

网友:
开机和复位针在红色IDE口下方的小接口内,品牌机都是把开机,复位,HD LED PW LED 集成在一个模块上的,

网友:
EVEREST Ultimate 2007用这软件可以看到主办全部信息

EVEREST Ultimate 2007(查看本机硬件配置信息).part1.rar

EVEREST Ultimate 2007(查看本机硬件配置信息).part2.rar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支持,我试着用3055已经修好了,开机的确在红色IDE口下方的小接口内,还有楼上发的我不能下,好象没有权限,也谢谢了,还有就是北桥边上的EC47电容被别人拿下了,我不知道多大的,我用了一个10V2200的也可以,如果楼主方便最好能告诉我具体多大的,

网友:
为什么在这里又说我的经验值低于0点了,咋这么不准确呢。又不能下了

网友:
管理员大哥,我的经验值在这里是3,不是0,放我一码吧。我想下这里的资料

网友:
谢谢管理员大哥高抬贵手了,非常感谢啊,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这种板找不到BIOS的,只能找相近的或公版的BIOS了

网友:
这个板的我好像有

这个板的我好像有,明天上班了传上来吧。你到时留意下吧/

网友(2008-08-18):
可找到这个板子了,哪位朋友能帮忙说一下开机,复位,HD LED PW LED怎么接?谢谢!

网友(2008-11-22):
我也有这个板.是不过内存.也怀疑BIOS.你找到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