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是什么故障

楼主(2008-04-24):
液晶显示器图像重叠,大家看看是什么故障.

网友:
大多数都是排线,要不就是屏,再要不就是驱动板!!!

网友:
上述情况都有可能的,像这种情况用排除法去排除故障了.

网友:
看得不是很清楚,应该是屏线或屏线插头和屏

网友:
绝大多数是屏线问题啊  重新插拔一下看看啊

网友:
除了屏线就是屏的问题多,驱动板出这个故障的不多~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