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显卡少色

楼主(2008-04-24):
有一块七彩虹,NV68,集成显卡少一色红,主板上有VGA接口。有DVI接口,DVI接口没事,但用户的显示器没DVI,内存换过了,用DVI转VGA的转接头也不行,还少色。不用转接头没事,数据线换了N个了。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VGA接口少色,DVI正常,用DVI转VGA的转接头不行,说明你显示器的信号线或者显示器电路有问题。先看看显示器信号线正常吗

网友:
换在好几个显器了,没看到啊,用户的的显示器没有DVI啊。

网友:
呵呵!打显卡电感阻值,
电感阻值应都全部一样!你查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