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IS7-V2键盘口不能正常用

楼主(2008-04-24):
一848主板(升技IS7-V2)键盘口不能正常用(能设置bios,进入系统后就不能用,鼠标口也是这样.系统换N个版本了。)
弄得没头绪了。是不是IO坏了,为什么能设置bios呢?

网友:
你键盘上的灯是不是只亮一点点      把保险电阻换了应该会好吧

网友:
进系统之后打键盘的电压够不够5V~!

网友:
应该是5V电压被拉低造成的,拆掉贴片电容就OK了!

网友:
先对I/O拖锡加焊,看问题能否解决,不行再换I/O。我修到过这种现象,多数对I/O 加焊就OK的,少数换I/O的

网友:
键盘口后面的电容拿掉 不OK 就换I/O 绝对行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按照楼上说的先试试
吹掉电容很快的
也不影响使用 一般来说ps口不都是这个问题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