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-如何把SHARP LQ150X1LH93 屏改成液晶显示器???

楼主(2008-04-24):
请教菲克斯师傅及各位大侠!!!

有台东芝的本本显卡坏了,维修站告知没有维修价值了,于是拆下LCD,想改造成液晶显示器,想请菲克斯、饭吵蛋、长风师傅帮忙确定一个最优方案!

LCD面板具体信息如下:

生产厂商: SHARP

面板型号: LQ150X1LH93
面板编号: VF2083P01
面板类型: TFT

面板尺寸: 15英寸
长 宽 比: 4:3

分 辨 率: XGA  1024*768

改成VGA液显或者三合一液晶电视都可!
恳请菲师傅、以及成功改造过这个型号LCD屏的大侠帮忙!
我的联系方式:
    QQ:348166902 E-mail:cbyuan@sina.com.cn

高压条和排线我都一并拆下来了,现发实拍图片如下:

向各位大侠作揖了!!

网友:
参加这次的显示器远程维修培训吧,会讲到液晶显示器各种驱动板改板方法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的好意!我看了远程培训招生计划了,
可是我没有电子电路的基础,怕听不懂!

这次主要是想让菲师傅他们帮忙确定方案,或者说直接帮忙改!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,,,,,,,,,,

网友:
如果你想改电视,把屏的接口报一下(是20P针插还是30P片插),再加上一根屏线和一块3合1的电视板和一根单灯高压条(也可以用笔记本的高压条),再加上外壳就可以了。笔记本的屏改电视比较方便,也容易改,只是某些屏要想点亮会费点时间,程序不大好找。

网友:
禀告菲克斯师傅!

经检查,该屏的接口是20针的针插!
主要想改液晶显示器!

我是长春的爱好者,没敢让本地的商家改!因为和他们交流和好几次,每个工程师说的都或多或少有些违背基础与原理的东西!

而我还是一个初级的菜鸟,平时只限帮朋友维修一些简单的板卡故障,自己在网上也搜寻了很长时间,也没有找到该屏的液晶规格书,所以也没敢自己动手买件改造!

这次想恳请菲克斯师傅帮忙改一下(当然会提供报酬的,呵呵呵)!或者提供一个详细的改造方案,包括配件的选择、具体改造的工序,然后从您那儿购买配件,我再请本地的工程师改造!

网友:
如果只是想改成单VGA显示器的话,一般就需要下面的配件就可以了.

1:单VGA驱动板一张.    2:对应的屏线和按键板各一个.    3:单灯高压条一个(也可用原笔记本高压条)
4:外置电源一个.          5:外壳一套.   6.VGA信号线一根.

网友:
再次感谢论坛的热心人民!

感谢菲克斯师傅,感谢长风班竹,感谢各位路过的大侠,感谢CCTV,呵呵呵,基本思路已经确定下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