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维修主板都使用那些CPU?

楼主(2008-04-24):
我想问一下一般开店修主板都要准备哪些种类CPU?总是遇到CPU和主板不兼容导致点不亮的问题。谢谢大家了!!!

网友:
奔4 1.6A一块.修478全系列都能用.

462的1800+一块就行.

其他的看情况了

网友:
基本上低端的每种都要有一块,754以上的就看情况了

网友:
我是赛扬A一个赛扬D一个 2500+一个  775赛扬3。29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低端的每种都要有一块,能说的具体些吗?

从370到754。775就是每种都要有一块,具体什么样的随便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忙!斑竹说的可不怎么样,经济有限,各种针脚是都要有,但是478的针脚就一种也不行呀,有的是W核心的,有的是Northwood核心的,还有一种Prescott核心的,就775来讲也是很多品种的。我的意思是就大家都经验来讲,哪些种CPU通用性、兼容性比较好,可以上很多种板子,这样就可以省点钱,够用就可以了。这样也为各位开店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。

网友:
这个没一定的标准.看具体情况而定 :D

网友:
C2-667..C3-1G.C4-1.7.CD2.13.雷鸟1.3G.其他的我没了

网友:
应该各个针数的各一个就好了,以便不时之需

网友:
基本一种针脚一样 有具体情况 在根据需要添加!!报告完毕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