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DynaBook SS 2000插电灯一直闪,开不了机

楼主(2008-04-24):
请教各位高手,我的东芝笔记本DynaBook SS 2000插电灯一直闪,开不了机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主板上有可能短路  也有可能那个电感虚焯

网友:
谢谢“寻求者”这么快的回复!
能详细解析一下最好。

网友:
主板短路了,及电源控制芯片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按住CPU,看看是不是虚了。北桥也可能。

网友:
楼主能说清楚 是哪个灯   硬盘?电源?还是其他    。。。。要不怎么帮你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导。

回“亿鑫科技”:是插上电源就亮的那个灯,排第一位的。 电池早有问题的,象是充不进去,用万用表检查电池又没事,估计跟电池没有关系。 这两天工作很忙,还没空打开机壳查看呢。

网友(2008-07-06):
好像和2100的电源问题一样的呀

网友:
注意观察黄灯闪烁的规律,长短变化

网友:
期待问题解决中....偶还没修过这中本本,结果出来后记得一起分享....持续期待中......

网友:
保护电路和充放电电路的问题,不好查。

网友:
看看保护电路和系统电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