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7V266-EX烧了我的CPU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修一片华硕A7V266-EX的主板,上SP2400的CPU测,为C1不过内存,经查内存供点电只有1.3V,系内存供电4500的八爪IC坏掉,没这个配件,就根据以往的经验,把4500拆了,把1-8脚短接,内存就有2.6V的供电了,上CPU测,能点亮,但显示只有1G,正纳闷,闻到一股焦味,接着死机了,断电再测,CPU挂了(都烧焦了),问一下高手,是我短接了4500挂了CPU还是这板不支持SP2400的CPU而烧了CPU.
注:刚开始测这板的时候就是用这个SP2400的CPU的,通电好久并没发现会烧的迹象.

网友:
损失不小!没有假负载直接上U会出问题的!4500为场管,用4453可代换!

网友:
原来内存不过的时候都是上这个CPU在检测的,CPU的电压一直正常啊,郁闷啊

网友:
4500的5.6.7.8脚的电路板是连在一起,有必要计较这个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风扇是不是没有扣好啊。。。对这种板的就是怕这个啊~~~~

网友:
可是好多东西我都还不会用对这种板的就是怕这个啊~~~~

网友:
估计是LZ的风扇没扣好造成的,,有很多板CPU座旁边有电容靠太近座了特别是370和462的..放风扇的时候可能电容阻碍到风扇没到位置

网友:
估计是LZ的风扇没扣好造成的,,有很多板CPU座旁边有电容靠太近座了特别是370和462的..放风扇的时候可能电容阻碍到风扇没到位置

这个是一点啊。但是你为什么不用假负载测试下电压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