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DOS中装入R6MEMID和mats并且能运行使用!

楼主(2008-04-25):
论坛中有R6MEMID和mats下载,说是能扫描显存颗粒的好坏,下载了一个,但怎么也进不了DOS去使用!用人说用矮人DOS工具进入DOS运行R6MEMID或mats即可,用的说将DOS安装到C盘,DOS运行就可以,各种方法都试了,我用的是XP和DOS双启动,选择DOS启动进入运行c:\mats或c:\R6MEMID我试了好多次就是不行,请各位师傅指教!

网友:
弄块98盘吧.

网友(2008-06-01):
可以用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.....如果你的显卡还可以看到的话........

网友(2008-09-27):
用VFP软件弄个虚拟软驱开机盘应该也行哦.

网友:
选择DOS启动进入运行c:\mats或c:\R6MEMID

这两者后面要加参数的

去看下我这个帖子,不行,拿刀来砍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65960-1-1.html

网友(2009-02-08):
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,那是因为你不是纯98DOS,必须要用98

网友:
不是非得98DOS 只要是纯DOS就可以,不过你用的时候测试软件得选对A卡和N卡还有就是显卡的核心

网友:
我用的是98DOS,为什么进去后收入命令还是提示错误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  血气方刚,其实折腾来折腾去,我发现我自己在用的一发子还行的,啥也不用装,而且dos环境还很纯净,光驱---dos工具箱----mhdd----esc键----alt键+x键--之后就可输入路径命令,测试了

网友:
装个MAXDOS ,重启电脑.用纯DOS(针对FAT16\FAT32格式的分区),或在MAXDOS工具下,输入NTFSDOS(针对NTFS格式的分区)

网友:
说明白了就是把显卡测试软件装入带有纯DOS的系统或者硬盘里再配合纯DOS就可以使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