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-be7II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08-04-25):
abit-be7II主板CPU供电低,而且上假负载转一会就自动关机,经检查发现是4头供电附近有一个标值为hip66 qibcb l340ffy 的八爪芯片烧坏了。因为手头没有同样的可以替换,所以向论坛内的各位大侠请教可以用什么来代换。
注:因为芯片已经击穿所以型号可能看得不太准确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,一般不要想着代换,要原样。

网友:
66后面应该还有两位数字,而且八爪的一般都是MOSF管驱动的,不是PWM芯片

看一下CPU供电附近有没有其他HIP6XXX的芯片

网友:
真是高人啊,的确不是电源管理芯片,刚才仔细看了一下电路,这个八爪的应该是和MOS管关联的,L340FFK这是上面标的三行字母中的最下面的一行。不知道应该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