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

楼主(2008-04-25):
哪位老师告诉我
DDR1
DDR2
内存供电几种电压,都是多少V。
总是搞不清楚呢?

网友:
DDR1内存供种电压:2.5V
DDR2内存供种电压:1.8V

网友:
谢谢哦,DDR1 是不是还有1.5V供电啊

网友:
技嘉815 主板 内存 供电不插内存是3.3V   插上内存就变2.6V 是正常的吗?插两条一样的内存也经常蓝屏

网友:
内存经常蓝屏,可能是不兼容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