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M266

楼主(2008-04-25):
几块P4M266杂牌主板 的CPU供电管烫,有时开机温度急速上升,死机蓝屏。有时温度就很正常,LT494  场管 都换掉了,还是不行。
对管 882 772  需要换吗

网友:
对管 882 772 换掉,查看是否还是死机蓝屏。
P4M266杂牌主板 的CPU供电管烫,用测温法只能参考的。电压法靠的住。

网友:
温度太高,电流太大或纹波造成的吧,
看一下输出波形怎么样先!

网友:
882 772 也换掉 修好了3块,还有2块,还是温度高,超级烫手,进系统蓝屏死机。偶尔开机温度正常。进系统正常,。玩几小时没问题。 494换了 场管 换了,对管换了,小电阻电容测量没问题,电感有关系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