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水牛9KLR显示器上有色斑

楼主(2008-04-25):
大水牛9KLR, 显示器上有色斑, 消磁后时好时坏, 有时能消磁, 再开机时又有色斑. 郁闷啊. 是消磁电阻问题吗? 谢谢.

网友:
消磁电路 有问题  换换消磁电阻

网友:
一般是消磁电阻开路或不良,先换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是消磁电阻开路或不良,先换吧,如果还不行的话,可能是地磁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就按楼上各位说的办吧,消磁电路问题.

网友:
是啊,因为屏上有色斑,就是染磁了,只有消磁电阻和消嗞线圈,我以前遇到过个消磁线圈有开路的,后来发现是被挤断了一根线,接上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, 我试试看. 之后来汇报结果.

网友:
打开后盖看了, 一头雾水, 算了, 直接换个LCD吧. 不知道旧的这个19寸CRT还能折点钱不? 呵呵.

网友:
旧的19CRT不值钱了,两百多元吧

网友:
首先换一个消磁电阻
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把显示器换一个地方看看还有没有
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消磁电路上有问题了

网友:
人家打开后盖看了, 一头雾水.还叫人家修,小心被电.有线还是换LCD好啊!

网友:
就换消磁电阻,看看按键好不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