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SUS主板不能存储BIOS设置

楼主(2008-04-25):
我有一块华硕P28-F的主板,设置完BIOS以后不能存储更改后的设置,还回到原来的设置状态,电池已经换新。请各位大侠帮忙,谢谢,在线急等!

网友:
那就检查你的CMOS电路啊,新手区有你需要的帖子!你可以进去看看!

网友:
很多人都遇到是华硕主板的这种问题,而且是P系列的,都有这种问题,据说是设计的BUG。很难修好的;还有就是要按F1,BIOS怎么也关不了软驱,时间能保存,其他设置保存不了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怎么没有找到啊,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,或者说您告诉我是哪个帖子,急等!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