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此焊盘掉点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弄焊盘时一不小心就弄出(图上的哪个掉点)郁闷中 ,把我难住了,诸位看看这个怎么把它补上去,此焊盘不是那种竖向连接的,是那种横向连接的,各位有好方法告诉小弟怎么把它弄好。

网友:
什么机器的?有的焊点掉了是不影响的

网友:
用刀片把旁边连接的地方刮开,用吸锡线里的细铜丝连上,放在掉点的地方,上桥时尽量不要推动桥

网友:
用吸锡线清理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焊盘带掉,可以用液体锡浆(我买过那种针管式的用来连接主板断线的)把焊盘灌上。

网友:
??,液体锡浆???
我头回听的,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吗??我比较关注这个话题~

网友:
学名叫‘导电银浆“

网友:
3楼说的方法我经常用 成功率比较高 不过对技术要求也教高  最主要是认真心细

网友:
3楼谢谢啦!这个办法觉得停好用的,可能我自己不够细心弄的没成功,我会继续尝试的,4楼也谢谢你啦!我今天就去买个回来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你就用导线细线:里的丝线连上就行决对没问题:在换桥过程中经常遇见这种问题都这样补就行。由其是SONY的机子有这种问题。地线薄。

网友:
呵呵,长见识了,用导电银浆是个好办法!

网友:
那搁放法不好搞的我搞了好讥刺都没搞好也是SONY的鬼机子不过我会连到行的呵呵谢谢了上面的大哥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虽然这个板子每修好不过我相信下次一定会修好的。感谢大家的支持

网友:
连线,点胶,这个简单,我搞过一次掉8个焊盘的,再多就有点费工夫了。

网友:
好办法啊  导电银漆一直放在那修键盘 真是没想过用在掉了的焊盘上  不知道效果如何 下次试试就知道了``

网友:
今天一台TCL的板子 把南桥取下后用吸锡线拖的时候 不小心挂掉一个焊盘~真是脆弱啊~

网友:
这才掉几个点?看下几天前我修的一台华硕

网友:
哈哈,无边的技术不错,我也是这样补点的,就看你烙铁的功夫了

网友:
是的,不用导电银漆就用铜丝做个焊盘,连一下就好了,但是要看你的焊接功力了

网友(2008-10-12):
LS,请教怎么用铜丝做焊盘啊,强烈想知道过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