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驱名显示问题

楼主(2008-04-25):
有个刻录光驱,无盘时名为DVD-RW(好象是),如果放一张安装盘,一般名应该变成WINXP-SP2,不过这个光驱名字还是不变,读盘正常,这是不是光驱本身有问题?
谢谢,如果发错了版块请帮转

网友:
这有什么关系呢?反正只要刻录光驱是好的就行了。有些时候它不认别。

网友:
唉,我也这么想的,好使就得了,不过客户jiao(二声) xing(四声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