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MD 集成南北桥主板的故障

楼主(2008-04-25):
诊断卡复位灯常亮..且CPU有输入而无输出电压。.更换脉宽一样,,请问各位是何问题。

另外一块故障为:加电保护..把脉宽焊下。不加电保护。.更换脉宽 ,故障依旧..之前换过IO

网友:
1:典型的无内核供电故障,请到新手区去看看相关帖吧
2:检查CPU供电端是否短路,各 场管是否短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各个供电管没有短路... 都是很正常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