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析彩显行管损坏的原因

楼主(2008-04-25):
一.过压性损坏 .1.开关电源输出过高,使行逆程脉冲电压升高,从而造成行管损坏。2,行回扫逆程高压电容变质,使逆程时间变短,逆程脉冲电压升高,使行管损坏。二,过流性损坏.1,行输出变压器短路.行偏转线圈短路.2,S较正电容漏电.行震荡拼率抵,造成行电流增大烧坏。三.行推动激励不足。造成行管工作异常消耗功率增大,进而烧坏行管。

网友:
这是最基本的道理,我想大家都知道

网友:
我遇见过几例是电路板虚焊造成的和打雷打坏的....还有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损坏换上行管OK

网友:
我想这样的贴不必加分书上多的是.如果这样也加分的话我可以加95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