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电源维修2例

楼主(2008-04-25):
昨天接到两个电源,
1、荣盛达SD-P275,烧保险,辅助电源部分烧黑一大块,更换烧黑的元件,辅助电源管BU3150用C5088代换,通电ok 。试机1小时不见异常。
2、航嘉电源,此电源保险没烧,但300V电容处的铜箔烧断,接上后通电,立马又烧断,经查又是辅助电源管C5027短路,一般此管短路,其推动管和发射极所接的电阻会一并烧毁,果不出所料,拆下一量,推动管击穿,电阻开路,更换以上元件,C5027还用C5088代换,通电ok。问题解决。
收钱.........

网友:
附个图,也好让大家多学点!
长长见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