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按键板电路分析

楼主(2008-04-25):
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常见的有两种,一种是线选式,每个按键都直接与MCU一个引脚相连,通过高低电平的变化,来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;另一种是总线式,类似于CRT显示器的按键板,不过一般都是两个KEY脚,不像CRT只有一个,通过不同按键按下,KEY脚电压的变化,来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,进而MCU执行相应的功能。
    按键板容易出现的问题有:按键老化漏电,按键导通不复位,电阻虚焊,插头氧化接触不良,指示灯不亮等。其中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按键开关内部簧片氧化生锈,开关在未按下时有一定的阻值,造成MCU检测端有电平变化。因为该阻值不是固定的,会随温度而变化,所以此类故障在我们被焊开关引脚后故障就会消失,但过几天故障就会再次出现。液晶显示器常用的按键开关有薄膜开关,微型按钮开关,按钮开关等。其中薄膜开关和微型按钮开关在三星液晶中常见,LG和菲利浦常用微型号按键开关,在部分液晶的按键开关都可以在电子市场找到。对于此类故障就是全部更换所有的按键开关,不管测量时有无故障。
    故障表现有:不能开机;不能关机;自动弹出OSD菜单;自动开关机;自动锁定OSD菜单;指示灯亮黑屏等。
    故障判断方法:对于此类故障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下按键板与驱动板的插头,测试几个点电压,如果电压值与拔下之一样,没有变化,故障不在按键板;如果电压恢复常见的3.3V或5V,故障则在按键板。此时可以使用一根连接地的导线,逐一测试3.3V电压的引脚,一般正常情况下当接触某一根引脚时就可以开机,此时该引脚就是POWER脚。对于三星LG等总线式按键板也可以使用此法。
  实例分析:
   20080404 三星711N (R)W
   故障现象:显示器开机困难,有时能够开机,指示灯亮,便菜单乱跳,有时还会出现非最佳模式的提示。
   故障分析:该机为2006年12月生产,根据生产日期不应该是三星的通病问题,拆机后观察,了解到该机的MCU为WT61P4。因为该机为同行转来的机器,经同行使用替换排除法确定是驱动板损坏,要到我这里更换驱动板。
因为同行已经更换过MCU,所以我首先排除MCU的问题,但由于有“非最佳模式”出现,因为习惯因素,我还是再次对MCU进行了程序检查,没有发现问题。重写程序后,再焊回MCU,故障不变。
   因为该机在接入信号正常显示时,会出现菜单跳动现象,所以我怀疑是按键板的问题,拆下按键板检查所有的微动开关,没有发现问题;再检查分压电阻(332,272,152)也没有发现问题。为了防止虚焊,对按键板上的六个电阻进行了补焊,故障现象依旧。
   在显示器正常工作时,拔下按键盘,菜单乱跳的现象会马上消失;在开机状态下测试驱动板和按键板的连接插座,共有六根线,按顺序分别为:5V,0.135V,NC,4,838V,0,0V。同时向MCU方向跳线路,5V与MCU相连,0.135V与+5V供电端相连,NC没有用,4.838V与MCU相连,0V与MCU相连,0V与地相连。
   由总线式按键盘的工作原理知道,按键的按下与否是由MCU通过DA电路判断MCU输入端的电压变化,根据不同的电压值来确定是否有按键按下。而三星的液晶是采用两线式,每根线控制三个按键。所以根据工作原理,可以推断出,按键板上的地和0.135V是指示灯,5V为按键板供电端,4,838为其中一组MCU输入端,而另一个0V则是另一个MCU输入端。但该电压为0V,明显不正常。同时在测量时还发现,当使用数字表的红表笔测试该脚时,显示器会随着表笔的接触而自动开关机。
   再测量按键板的插座,发现插座的该脚与电路板不通,但与驱动板的MCU之间是相通的,问题发现了。
找一根细导线,把按键板的两端连接后做好固定,再接上驱动板,可以正常开关机,OK,故障解决。
   多说一点:非最佳模式的出现,是因为主机送来的信号是85HZ,场频太高所致,调低后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再发一幅,宏碁的带电阻的面板图,有了这个改线比较方便

网友:
如果电源键和自动调整键能用, 其他+、-和菜单键不能用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按键电路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然先测量按键是不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,就查程序!!

网友:
换了所有的按键也不行! 有没有长城L7KH4的程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