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LCD开机有图案。屏灯不亮

楼主(2008-04-25):
开机后能看到桌面。就是没背光,是不是灯管烧了。或是高压条,
如果是。怎么测量灯管和高压判断故障,这方面是新手,请指教下

网友:
高压板或灯管问题,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不就找到问题了.

网友A:
重新安了下灯管接口,开机屏灯不停的闪烁,因手头没有好的高压条,应该怎么判断灯管好坏,我见论坛上有人说用7805就可以点亮灯管,具体怎么搞呀。能说下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安了下灯管接口,开机屏灯不停的闪烁,因手头没有好的高压条,应该怎么判断灯管好坏,我见论坛上有人说用7805就可以点亮灯管,具体怎么搞呀。能说下么

要7805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单灯的高压条哟

网友:
也是新手前来学习。。。路过。楼上的说要一个高压条,可或说详细一点,怎样操作

网友:
我把屏和高压条分离了。用电脑电源带高压条。发现用手触摸屏幕四周的金属护条屏幕就完全亮了。但是只是用手轻轻的接触护条可以,完全接触屏幕就又闪开了。(我是用电源12V和5V以及地线来带动高压的。)谁知道是什么问题么?高压板子上的电容也换了。

网友:
先换一个高压板看看看
如果不行就换灯管

网友:
先换个高压条看看,,,至于灯管吗,你可以找个代换试试

网友:
能把灯管插到笔记本的高压条上么?手头没多余的灯管和条子,只有个联想笔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