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电路的维修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呢,遇到一主板,开始是cpu没有供电,换过cpu供电模块(l6916d)IC后用假负载测量电压是正常的--1.72v。上cpu(cpu是好的,不用怀疑拉)后,测量cpu 的供电为零。
然后用带灯测试仪测cpu座,发现有一指示灯————lock#  这个灯不亮。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上下管是好的吗  是好的话,估计还是你换的供电IC的问题呀

网友:
上下管是好的,在不上cpu的时候,也就是上假负载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也有可能主板不支持那种CPU吧   你那是什么板   换种试下呢

不会是座子问题啊   如果座子问题只是CPU不工作  但会有电压

网友:
好像是 没有时钟啊换个时钟试下呢要么就是北桥不怎么好啊

网友:
时钟,晶振
都换过了。
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我刚刚用假负载测得主时钟的阻值为“0"-----对地短路拉!!
这代表着什么啊

网友(2008-08-26):
进来学习一下,看看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