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一块810主板,插同规格的内存也不管用!

楼主(2008-04-25):
我的一块810主板,插同规格的内存也不管用,总是提示<window root>\system32\ntoskrnl.exe文件损坏或丢失,WINDOWS无法启动
,只有插一条管用,并且插一条256的内存也显示128m,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,在网上查只说是内存不兼容的原因,可是我插的是同规格的内存,还有说是装好系统后再插上一条就没事了,我的不行,我没有查到比较满意的答案,希望这里的老师能够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确认内存芯片没坏吗...........

网友:
刷BIOS呀.估计能解决问题,如果内存芯片坏了,估计你的电脑也启动不了.

网友A:
现在的很多SDR内存在810这些老板上面是用不了的..能用也只认一半..最好找2根双面的来用..单面的兼容性在这些板上不太行..就像以前的4片装128M内存..在810板根本用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很多SDR内存在810这些老板上面是用不了的..能用也只认一半..最好找2根双面的来用..单面的兼容性在这些板上不太行..就像以前的4片装128M内存..在810板根本用不了

我也说呢
昨天我一SD256放在815PE上用的好好的
放在810E上只认识一半
我还以为是假条子
领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
   我还以为是系统问题呢
       领教

网友:
应该是单面与双面内存关系
旧板只识得 双面内存
所以店家卖相同容量的 256M RAM
双面内存 比单面内存贵很多

网友:
我的810板子更奇怪,插双条128MB双面的条子,进系统过一会就死机,关机随便插任何一条,运行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,两根条子都是双面的,品牌都是宇瞻的,颗粒相同,现在只能有一根,郁闷,网上找不到这种杂牌的板子的BIOS,呵呵,只能凑合着用了

网友:
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后来检测是有个内存颗粒有问题。
给你个思路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我碰到的是815班子
上2跟内存都是双面的
可以认
可以用
就是玩游戏蓝屏  换了个板子还是这样 确定单根内存都没问题

网友:
对了,我说的256m内存就是单面的,明白了这个问题,可是为什么插同规格的内存也不管用,如果是芯片的故障,但是两个内存插槽都管用,就是不能一下插两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