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行管的散热问题

楼主(2008-04-25):
拆一康柏P1220,钻石珑管,发现行管和散热片之间有一片像橡胶一样的东西(可能是导热胶之类的吧),在橡胶和散热片之间还有一片像塑料片一样的东西,我取下来,发现不燃烧,不导电,折后发现是由很多层很薄的片合成的。请问,这是什么东西,有什么作用,如果没了会怎样?(问题补充:我用万用表量过,行管的金属背板和三根脚都不会相通,那是不是说就可以不用云母片了呢?还有,云母片的导热系数是多少?)

网友:
是云母片,散热用的,..........

网友:
应该说是导热+绝缘。

网友:
也是绝缘的,如果不用,你的行管就完了..

网友:
什么时候用云母片,什么时候不用,发现不是都用的?

网友:
原来不用的就不用,原来有用的必须用。

网友:
如果有金属外壳裸露的管子一般都用,如果金属外科裸露的但和脚位不通的可以不用,比如DMV1500,虽然有金属壳,但脚和金属壳不相通,可以不用~

网友:
如果不要绝缘片的话 会造成短路 强行开机则会烧坏一片东西的

网友:
   有的管用(测一下管脚与金属片相通),有的管不用.

网友:
你不会与学修机子时一样吧,拆的时候不注意,装的时候没有装上?????

网友(2008-05-25):
半塑封行管必须用 :D :D

网友:
最好是用上啊,除非你不在乎维修成本,

网友:
散热。原来有的还是使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