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S 不保存!!!

楼主(2008-04-25):
关于COMS 不保存!!!
COMS 电池有电,
COMS 座也是好的,
可是郁闷的是,
过了一夜COMS ,就不保存了,
等了一段时间在通电,又正常了!!!!!!!!!
请教一下大家指点指点!!!
电池

网友:
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重点是COMS电池座

网友:
看看你的CMOS跳脚,是否跳在Clear(清除放电)的位置,如果是跳回来就好,
长时间下来会导致电池放电过度, 变成没电啦! 当然CMOS会无法保存啦!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换电池试试!我页有类似经历! 电池电压用表打正常!但电流不够!

网友:
关于cmos电池不保存好像是有专题的
你找找看
看看座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坏的

网友:
仔细观察,电池旁边的那两个玻璃二极管,,
换了就ok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先换的电池坐不行 又刷了一边BLOS 就OK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