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865PECA 主板驱动问题

楼主(2008-04-25):
本人手上有一块Intel D865PECA 主板,声卡无法驱动,到Intel 官方网站查不到该主板,只有D865PERL的驱动,据其它资料判断,该板可能是联想向Intel OEM的,但在联想网站也查不到该板的任何信息。怎样驱动声卡请高手指教。
资料

网友:
目前GHOST系统都集成全部驱动

网友:
看看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,应该很容易找的

网友:
D865PERL的驱动试试看能不能装上,直接的方法就是查声卡的芯片,到网上去找驱动,中文的找不到,就到英文的网站去,我上次一个联想的电脑,就是到联想的英文网站才找到驱动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