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C 型号为:9002fd 故障?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修到一台KTC 型号为:9002fd  纯平显示器,开机,有高压上去,屏幕显示量度慢慢增亮,然后屏幕出现了回扫线,就马上黑屏了。信号灯,为绿灯。 高压包,没有调加速级的。只有两个聚焦,调不了。
我查G2这边,没有坏的。我测G1电压,有,-50V  这个-50V的电压,是出现回扫线的时候,我测了。 变为黑屏的时候, G1没电压了。

我把高压包,换了。故障还是一样。

第二个问题,
问一下,如果我把G1直接,接地。会出现什么问题。G1电压直接接地。是不是没高压上去了。还是会出现什么故障?

网友:
G1接地会亮度会更亮.检查ABL电路是否有明显的元件损坏,监测和亮度相关的电压,那组异常则检修那组.

网友:
把消亮点电容换了试一下,

网友(2008-09-06):
我 知道

我知道,我 也修了 一台,是加束极取样电阻变大

网友:
我知到

我知道,我 也修了 一台,是加束极取样电阻变大 两个1M的串联电阻有一个 变大 那个电阻被胶涂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