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题 笔记本屏灯管两端温度过高50度以上

楼主(2008-04-25):
各位高手!我有个14
笔记本
屏该的显示器! 现在背光发黄!不通透!而且灯管两端温度过高50度以上请教:是灯管老化,还是背光板的问题! 还是正常!(灯管两端并不黑)
笔记本

网友:
你可以放一根灯管在外面试嘛,不用先装上去,先试好后再装上去,如果用一个新灯管还是那样的话,就有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了

网友(2008-07-26):
像极了灯管老化,不过50°不算什么

网友:
好象笔记本屏该的显示器背光都有发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