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2000 开机花屏死机

楼主(2008-04-25):
ASUS A2000进系统到windows滚动条时就不动了
几秒后花屏死机
重装系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(ghost和硬装都试过了)
怀疑显卡的问题,换了显卡板故障依旧。
内存插槽和显卡板插槽都处理过。
望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换颗CPU试试,曾经搞过一台L4000,也是死机,内存南桥都搞过,费了很多周折后来才发现是CPU有问题

网友:
你还是先换个内存试试吧,如果没有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,别把维修范围扩大了,之后就修不出来了...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试吧
还可以看看北桥有没有虚捍了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吧 不行就把内存槽子焊一遍

网友:
感谢个位的意见,但是我内存换过,桥也压过,还是不行,到是CPU没换过,马上去试试。

网友:
很遗憾,换了CPU,故障依旧。继续期盼解答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最后升级BIOS解决故障了,还是很感谢各位的意见。

网友:
好料!!!,超级猛料!值得信赖!

网友(2008-09-27):
我手上有台华硕A2000 A2L,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,系统重装了N遍,GHOST和硬装都用完了。故障依旧,正准备找张XP SP1的系统盘来试试。
等我用SP1装了还是不行的话,就试试刷BIOS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