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主板有图片温度高的不行!

楼主(2008-04-25):
这块主板,在安装系统的时候,经常性的蓝屏,后来发现在下图当中,时钟芯片那个场效应管,温度烫的不行.手都起个泡..型号是60L02H,换了一个还是不行.这是哪儿原因造成的啊?

网友:
这个管像是给NB供电的哦~
如果对地正常的话换个大功率的管看怎么样.

网友:
可能有短路,不过也不一定,先要确定不是管子自身的问题

网友:
昨天晚上测过了,D和S极之间才有一百多欧的阻值.应该是北桥里面有对地轻微短路的现象.估计是修不上了.算了不修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