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新买的主板诊断卡

楼主(2008-04-25):
我新买的主板诊断卡,每次开机接通电源显示差不多都不一样,怎么回事(主板上只有CPU)

网友:
呵呵 你换下插槽去看下拉
  也有时候有些主板不支持的了啊

网友:
不行在买一个好了 这东西又不是像示波器那么贵

网友:
诊断卡就要好一点的,要不维修会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示波器那么贵,诊断卡就平好多

网友:
呵~~
我有一块诊断卡

主板不插显卡,跑码灯管就不亮

只要插上显卡,就什么问题也没有。该 跑什么码就跑什么码

网友:
你的可能是显卡诊断卡吧!!!!!! :P :P
多买几种啊,肯定有一种是你想用的~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