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主板电压问题。。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拿到一块845的主板,可以供电但点不亮,加假负载量得CPU电压偏高,1.5V左右,CPU电源管理芯片电压只有,零点几V,北桥发烫,经观察AGP插槽边两个
三极管
有烧的痕隙,还疑是它们引起的电压不正常,想问问各外大师我判断的对不对?不对的话问题出在哪?
cpu
芯片

网友:
1 1.5V并不高
2 CPU电源管理芯片电压只有,零点几V____什么意思?
3 关于NB的供电你测了没有?对地多少?
4 测板的电压以桥为先
5 你的情况就先查NB吧,不排除NB坏的可能------因为没有看到你的数据`

网友:
零点几伏啊。NB是什么呀?请请教喔!谢谢!

网友:
NB就是北桥.cPu管理芯片只有0点几伏.cpu电压怎么会正常?楼主怎么确定那是cPu电源管理芯片?

网友:
我量了下北桥周围的电容,对地阻值都是零点几,就是短路了,是不是北桥挂了呀?

网友:
北桥坏了 杂牌845板很多这样的
你切断电源线量 看是电源部分短路 还是NB

网友:
NB的对地阻值怎么量啊,是量周围的电阻吗?

网友:
三极管坏了会使电压不准,北桥发烫吗?

网友:
不要把思路弄乱了
你先把CPU供电的电感线圈拆下来,再测量一下对地电阻.看还短路否?

网友:
多谢大家帮助,具体只哪方面开始我搞不清了,思路乱了喔!

网友:
三极管坏了会使电压不准,北桥发烫吗?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