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Y060进C区后没有SF流程

楼主(2008-04-25):
6Y060L0420411-VW0-NMCA-Y2SEENWE-792D
不认盘.在A区全写了几个固件,开不起SF,加C区LDR,型号认6Y080L2了.C区流程都没有了.这个盘该怎么修

网友:
C区的SF模组好像有问题,
从别的VWO的C区写一个试试!VWO的盘一般是原带流程也是95步!

网友:
我还没有遇到C区流程不全的盘

网友:
从上面看你C区的模块都有问题。如果模块写不好重定主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