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开机保护

楼主(2008-04-25):
请问各位高手:
    本人有台显示器,开机就保护,我断开行管的集电极 还是一样,但是我断开升压管就恢复正常,但是我查咯升压管的外围,没有发现故障,请问各位高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,显示器型号是HPC775CFD   ,请多多指导,顺便问一下,断行管的集电极与接假负载有什么区别?谢谢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二次电源滤波电容.

网友:
有点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保护,断开升压管就正常了.是什么正常了.是高压正常了吗?另外,直接断开行管会造成升压空载.使瞬间升压过高而损坏升压管.

网友:
o   不好意思  我的显示器就是断开升压管的供电,显示器的电源输\出电压就稳定  ,例如:
    不会从54V-30V-54V,这样不稳定,谢谢指点

网友:
修CRT显示器一般不能断开行管的 集电极。你的 显示器肯定是二次电源的 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二次电源电压升太高X射线造成的保护.或者就是X射线电路取样电阻阻值变小了.

网友:
谢谢  已解决
     我换咯开关管就好拉  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