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08-04-28):
来自: 广东佛山 来自 广东佛山
引用 网友A:
早到这个网站我就卖6楼的东东了----------
谢谢你的支持.
其实关于编程器,可算是说来话长的了,3000U有它的优势,象我自己做的ISP也有它的优势,要支持芯片多,那就肯定是3000U了,但对于现在的通用板和较新型号的品牌机驱动板,那又反过来了,ISP的支持比较多,所以,个人认为,对于液晶维修,如果有一定的量,那么就应该这样投入,一个专业的编程器,如:西尔特3000U,河洛ALL-100, ALL-13, 或者现在国产性价比较高的48XP,再加一个支持芯片相对较多的ISP编程器.这样的工具组合对修液晶来说就差不多了,但绝不是万能.
或者这样理解:1.较高成本也较全面的投资:专业编程器+支持多种芯片ISP编程器.
2.较低投入的单向工具投资:以上两个选其一,
对于以上两个选其一的话,利弊就很明显了,相对就是ISP的比较有优势了,原装板无法修复的时候,唯一方向就是改通用板了,ISP的可以支持,但3000U不能. 我自己也用3000U,但碰到较特殊的原装板,手上没程序,也无能为力~~~
以上纯属个人见解,大家应当根据自己的要求和需要去作出更为合理分析和选择,才是最重要的,其他人(包括我)给你的意见,仅作参考好了~~~~~~~~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