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S电池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客户拿来5块板子其中一块板子,一开始不处发,无意间按了一下电池,开机了 ,这样试了2三次OK  过了一会在开又不可以了,在按一下电池又可以了这是怎么回是, 电池坐我换了。2。还有一块上CPU后风扇转动OK过了几秒后 开始风扇就越转越慢,诊短卡的灯也慢慢按下去 到后来就没电了这是什么问题。还有3块以OK 就这2块我头也大死了

网友:
第二块很可能有哪短路了,只是短路不是很厉害。。。

网友:
用手压可以开的那个板你换32.768了吗?我遇到过的这个问题是换后解决的。

网友:
换下晶振查下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后结果?笑是什么意思?不好?好了?

网友:
换了没用 :'(

网友:
在晶振的两脚各有一个贴片电容  那是晶振的谐振电容你换一下  还有应该和电池座子 有很大的关系、

网友(2014-10-03):
我也遇到了,一块联想的板子,CPU风扇插座不加电,只能把CPU风扇插在主板风扇口上,开机正常,开机后风扇越转越慢,最后停止了,温度高了自动关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