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!!14针统宝的液晶屏能代换什么屏

楼主(2008-04-25):
请教 统宝14针 14.1的液晶屏 能和什么品牌的屏互换!!!
这种屏该显示器容易吗?
显示器

网友:
14针的屏可以用20针或30片的来改,用屏线转接口,或连线,10根就可以

网友:
多谢二楼船长大哥 要改显示器用20或30针的通用板子旧可以了 吧?
要是换在别的本本上 能找到屏线转接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