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K31白菜价!

楼主(2008-04-25):
配置如下
Ⅲ900-512M-120G硬盘 其它参考原机.存在问题:1、屏上盖有一个钩子,里面的弹簧没有了, 2、软驱位置有一裂缝 3、硬盘无支架,不知原来有没有,用胶带与接口贴上,很牢靠,硬盘是新的日立,三年保修。 4、没有电池。 一口价:1460。要的可以联系我。也可以支付宝交易
硬盘

网友:
这1460,是不是高了点。。。
:( :(

网友:
我折过硬盘好像没有支架,我拆的那台是没拆过的,封签在上面

网友:
.......贵了啊~~~
:o

网友:
整机配置不高。只是内存硬盘有点大。意义不大。建议价格在1350左右

网友:
适当还一点还是可以考虑的!

网友:
1460?????? 高了 朋友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