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液晶白屏问题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4-25):
dell液晶开机就白屏..我用另外一套板子代换,还是白屏,是不是屏电路坏掉了?

谢谢大家..我已经修好了..就是屏电路上有一个保险挂了..我换了个"0殴"贴片电阻上去..就OK了

网友:
呵呵.楼上这个价还是不错的.不过大部分纯白平故障还是能修好的.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,屏电压转换电路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如以上都正常,可代换屏驱动芯片.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那个屏排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我见的最多的是3楼所说..但是也不能不去想想是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DELL有种型号的白屏是电源板上的电感虚焊引起的而非主板,有没看过?

网友:
8楼说的情况,我以前也遇到过,是有一款机是这样的,虚焊还看不出来呢

网友:
谢谢大家..我已经修好了..就是屏电路上有一个保险挂了..我换了个"0殴"贴片电阻上去..就OK了..
赚了赚了,,,呵呵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这里可以吸收别人的经验,以备不时之需,谢谢了!

网友(2008-06-01):
在这里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,以备不时之需,谢谢了!

网友(2008-07-05):
屏上面的IC很难找啊

网友:
学习了,呵呵!确实换板修不好,就应该想到是屏转换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

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,屏电压转换电路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如以上都正常,可代换屏驱动芯片

网友:
白屏故障是由屏供电故障引起的占80%,屏供电故障是由于保险烧断的又占8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