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小电阻数值有差异(图)

楼主(2008-04-25):
一条金士顿DDR 256M的内存,点不亮
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发现第三个颗粒下面的:第四4、6、8个四脚小电阻为8欧左右,其他颗粒下面的四脚小电阻为22欧左右
是第三个颗粒损坏?
图中红色位置的小电阻为8欧左右,这种小电阻没有标值
(更新在4楼)

网友:
不懂,望高手解答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几个电阻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很小,我认为是其他原因。

网友:
今天把那3个位置的电阻拆下来,测量阻值都是6欧左右(其余的都是22欧左右)
所以从废主板上面,拆一个 2列8脚 的“220”电阻代换2个 2列4脚的电阻  (刚好能焊下)
焊完再上板测试,第一次跑“27,关机擦擦内存,又跑”D3“了
天加焊看看,如果还是不行,应该就是内存颗粒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