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M显卡可是只有64M,怪哉?

楼主(2008-04-25):
才修好一块QDI GF5200显卡,花屏,我把4块显存都换了就好了,我只装2块显存时显示32M,但是显存我是在8片256M内存上拆的,应该有128M才对,何解,高手指点
显卡

网友:
5200两片RAM可以正常?如果正常那就是你最后上的RAM脚(除开RAM不良)位的线路有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那么回事,如果是后面哪两颗的线路有问题,那么显存检测就不应该为64M,而应该还是只有32M才对,我想想以为是显卡BIOS的缘故,但是分析一下应该不是那样,还是郁闷,

网友:
显存芯片看下~ 可能坏了~~
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