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各种打印机清EEPROM及其它面板操作方法

楼主(2008-04-25):
epson各种打印机清EEPROM及其它面板操作方法!

清EEPROM及其它面板操作速查 针打 LQ-300k+ 换行/换页+进纸/退纸+暂停+电源 LX-300+      换行/换页+进纸/退纸+暂停+电源 LQ-580K:换行/换页+进退纸+暂停+电源. LQ-630K:清EEPROM:换行/换页+进退纸+暂停+电源.

      设置: 进纸/退纸 + 暂停 + 电源 键盘锁定: 换行/换页 + 暂停 +  5秒以上,响二声。

解锁: 进纸/退纸 + 换行/换页 + on. LQ-670K:

 高速+切纸+电源 LQ-680K : 换行/换页+进纸/退纸+暂停+电源 LQ-1600K3/K3+,2600K 字体+切纸+电源 LQ-1600K4/K4+ 字体+切纸+电源 LQ-2600K 字体 + 切纸 + 电源 DLQ-1000K: Line Feed + Form Feed + Micro Adjust↓ +  电源 DLQ-3000K:清EEPROM:Selec Type + Paper Select + Pause + 电源 DLQ-3500K: LF/FF + Load/Eject + Pause + 电源

 喷墨 COLOR 切换 + 字体 + 进/退纸 + 暂停+电源 COLOR II 切换+暂停+进纸+彩清洗+电源 COLOR 300 进纸+清洗+电源, 再按清洗10秒 COLOR 400/440/460

  进纸灯闪几秒后,

按 1、 进/退纸清EEPROM

2、 清洗10秒,清废墨计数器 COLOR 500 进纸 + 黑头清洗 + 彩头清洗 + on ,再按进纸键3秒   COLOR 600/640/66O/670 进纸+清洗+电源 缺纸灯闪5秒后,

再按 1、进/退纸清EEPROM及timer IC

2、清洗10秒,清废墨计数器 COLOR 800/850 初始化:进纸+黑头清洗+彩头清洗+ON,松手再按彩头清洗10秒 COLOR 1520K 切换+进/退纸+换行/换页+微调↑+ 电源 COLOR 3000   暂停 + 换行/换页 + 微调↓ + 电源   SP870/1270 进/退纸 + 清洗 + on

然后按 1、 /退纸清EEPROM及timer IC

2、 清洗10秒,清废墨计数器 SP 950:  Paper + Roll paper + on 1. Paper (EEPROM) SP 2100/2200 Paper + Roll paper + on 1. Paper (EEPROM) MJ-510 进/退纸 + 清洗 + on  松手后再按进/退纸10秒至进纸灯和缺墨灯闪 MJ-850 切换 + 暂停 + 电源, 再按进/退纸至省墨灯与暂停灯闪烁再按切换  MJ-1000   切换 + 省墨/压缩 + 进/退纸 + 暂停 + 电源 MJ-1500K/K+切换+微调↓+暂停+换行/换页+ON 激光机 EPL-5600: Item+1+Continue+On Line+开机 EPL-5700:   按切换键+操作继续键+联机键+开机 EPL-5700L:   操作同EPL-1220 EPL-5800:   按切换键+操作继续键+联机键+开机 EPL-5800L:   驱动 + 属性→可选设定值 Alt + Ctrl + Shift + W + 鼠标左键 EPL-5900&EPL-6100: 按住Start/Stop + Job Cancel + Information + 电源,直到联机和错误指示灯同时亮. EPL-5900L&EPL-6100L:

1、 计算机中选择打印机“属性”中的“可选设定值”项;

2、 时按住键盘的ALT+CTRL+SHIFT+“W”键,然后用鼠标点击屏幕中“可选设定值”项的任意空白区域,参考EPL-1220图示;

3、 屏幕出现是否进行EEPROM初始化的对话框,选择“YES“,操作完成。 EPL-6200L:

   同上。 EPL-1210: 联机 + 继续 + 主菜单 + ON EPL-1220:

1、计算机中选择打印机“属性”中的“可选设定值”项;

2、同时按住键盘的ALT+CTRL+SHIFT+“W”键,然后用点击鼠标左键,屏幕出现是否进行EEPROM初始的对话框,选择“YES“,操作完成。

EPL-1610K 联机 + 操作继续 + 主菜单 + 开机 EPL-N2000K 按On Line + Continue + Menu键开机 EPL-N2010 联机 + 操作继续 + 主菜单 + 开机 EPL-N2120 联机 + 继续 + 菜单 + 电源 EPL-8600K 按On Line + Continue + Menu键开机直到“FORMAT=EPL8600K”出现 EPL-9000K 按On Line + Continue + Menu键开机直到“FORMAT=EPL8600K”出现 ALC2000:   on line + continue + menu selection C8000: 联机 + 继续 + 主菜单 + on C8200: 联机 + 继续 + 主菜单 + on

网友:
谢谢谢谢...试了下.真的好好用...

谢谢...试了下.真的好好用...谢谢...试了下.真的好好用...谢谢...试了下.真的好好用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