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核心损坏造成的问题...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4-25):
速龙1800+核心一条边有缺损,上主板试过后,主板也出了问题(主板是华擎的K7板),用假负载测核心电压3.18V,CPU供电管上管G极电压9.6V、下管G极电压4.4V,下管D极电压3.18v,是否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?
因没有POWER IC资料(芯片型号是L6916D)本人手上只有型号:L6917BD,不知是否能代换??
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

谢谢各位热心朋友!
问题已解决,的确是假负载VID接法的不同造成的,因现在出的462假负载接的是"VID0-VID3-VID4-地"造成次板电源IC控制脚输出高于标准的控制电压,以至于导致核心电压输入为3.3V.朋友用CPU座自己也做了个假负载,接法是"VID0-地,VID3-VID4"在其他板上电压是1.6V,但在我的这块板上直接就不能上电,462主板VID表上的核心电压接法有很多种,但此例说明了表上的所有接法(用假负载测试时)并不适合所有主板.

网友:
L6916D与L6917BD,我记得,以前论坛里有人说过,绝对可以代换.
不过,华擎的K7板,假负载测核心电压3.3V,复位3.3伏,是正常的.
先不建议更换电源IC,更换CPU试一下.

网友:
有的说可以,有的不可以,没试过,一直都是原值代换的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s ... mp;searchsubmit=yes

Vcore3.3V肯定不正常,别上U,上了必挂

网友:
老哥,你修华擎的板还少啊,这样电压都不正常?有些板没有3.3伏还不正常.版主别误导人!

网友:
关注此贴,没有修过华擎K7板,正常思路Vcore3.3V肯定不正常,
难道华擎有什么不同,楼上解释清楚点

网友:
未必 有的上假负载电压3.3V是正常的可以上CPU CPU上上去电压就1.7V了

网友:
那 华擎K7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。。。为什么VCC电压3.3呢??/

网友:
华擎K7板上假负载电压就是3V多,是正常的,上CPU后再测就是1.7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