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风扇

楼主(2008-04-25):
IBM T42风扇很容易损坏,维修的时候又有长短管之分,没有接触的人还不知道如何区别。

实际上,无论是长管和短管,都能用的。

网友:
T42看主板是用什么显卡,7500的显卡是用短管风扇,9000以上的显卡就要用长管风扇了,因为发热量比7500的要大很多,短管风扇散热没那么好会经常出现死机的现象.而最终会导致显卡有问题的

网友:
交流贴,继续努力发好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