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开机白屏故障SONY50

楼主(2008-04-25):
今天遇到开机白屏故障

郁闷。。。。。。。接下来维修前,开机过,屏显示正常,就是不进XP,拆机后,修了下硬盘接口,装机后,开机就白屏。请教了。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吧。。。。。。    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先检查下屏线有没有插好吧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插好,和屏上的3。3V供电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看一下3。3的保险是不是断了!

网友(2008-05-28):
根据你讲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你拆机时碰到了什么地方了,问题应该不大,先检查LVDS connctor的连接性,LCD背面的接口有没有可能被拉扯到?

网友:
白屏一般都是主板3。3电压没到屏上:有可能板子上的保险坏了或屏线断了也有可能是屏上的保险坏了。你可以看下

网友:
检查屏线两头接触,不然就是显卡

网友:
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屏线没有接好,重新插接几次试试,如果不行,再测量有无3.3V电压

网友:
  不要把问题搞大。

网友:
你拆装技术过关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