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管电压在50-100之间变动

楼主(2008-04-26):
一17长城显示器    客户拿来的时候     位于行偏转线圈插头的电路板烧了胡豆那么大一个洞     行管烧坏    还有一个三脚的管子烧坏    一一对应换上了一样的型号    没发现坏的东西了  通电   电源指示灯亮了(绿色 )   也听到高压声  但屏幕没图样 也没亮度     测量行管的电压 从100V变到50V   在从50V 又在不断变到100V  (反正电压在100---50  之间变化)     二次开关管  和行场扫描块   以及二次电源的电路上的电容基本也换了一遍了  问题还是老样     怀疑高压包坏    把高压包断开  接灯   开电源   等先亮 然后在变很亮在然后就熄了    这样一试 觉得行管上的电压不稳和高压包没关系     二次电源是用的升压管634B     (一脚接地 中间一脚50多V   另一脚的电压在0-1.8V之间变动  不知道正确不?)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是新手  请那为高手指点下思路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吧!!查查ABL的电路,X射线保护等等。

网友:
17纯平分辨率上不了800*600 60hz?并且屏显红色时字体右边缘拉伸

17纯平分辨率上不了800*600  60hz?并且屏显红色时字体右边缘拉伸
请大虾们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