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有光栅无图像

楼主(2008-04-26):
我17寸AOC 7klr显示器,没接主机的时候显示:无信号输入,一接入主机就什么都没有显示了,开机后也没有显示(主机正常).指示灯也正常,灯丝也亮,二次开关管也正常,是什么问题啊,从哪入手查?

网友:
检查行电路是否 有高压

网友:
打开机壳,查查是不是联机线断了,特别是H.V同步信号.

网友:
还有啊,看看有没有G1和G2,或是否正常,参考数据不给全,同志们没法讨论啊,

网友:
信号线行场信号输入,行信号对地短路,经一74LS14到MCU.
此机为74LS14损坏.

网友:
联机线没断,74LS14也没有损坏。,会跟9211有关吗?

网友:
又没有高压?插上信号线以后高压有没有消失呢?
如果又高压,检查显像管工作条件看缺少哪一项。
如果此时按除菜单能显示出来的话就是信号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