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无复位有时还开不了机

楼主(2008-04-26):
915P主板 查一个和1117样子差不多的 线性模块 输入 1。7V  输出也是1。7V 应该为南桥供电
原型号为PH58 BCP 69 不知用什么代换 用1117代换无复位但可以开机 请问这个东西用什么代换啊

网友(2012-06-25):
这是一个PNP三极管,你看下PDF,看看参数然后找个参数相近的代换。

网友:
PNP三极管,找料板上,应该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