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CRT显示器 T710S如何进工厂模式

楼主(2008-04-26):
LG CRT显示器 T710S如何进工厂模式

网友:
此机型是自锁型按键(SW220)控制电源开关机,要进工厂模式须将机壳打开,在前控制板上的SW207位置,即R202和R203的交汇点处对地外接一按键(即SW207),然后在开机状态选择菜单,待OSD菜单出现后,按住←左键,同时再按住SW207(外接)键,一直见屏幕闪下后松开两键,进OSD菜单,见OSD★★变成12,进OSD菜单选择消磁项进入,即进入工厂模式。